请教 关于设备芯片的清单问题

楼主(2010-09-01):
公司产品 要批量生产,给了我原理图和PCB,让我完善一下芯片的清单便于采购,我该怎么下手呢,清单都要列出芯片的 什么信息呢 求有一定芯片功底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列清:器件型号、品牌、封装、包装形式(如盘装、管装等)、数量,这是基本的,必要时还得有:等级(如商规、工规等)、是否无铅以及其它特殊要求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该怎么下手啊 从哪做起 我现在对照着BOM文件 往excel里记录信息 这样对吗

网友B:
跟你传一张我们公司的清单看看 图没截好后面还有一项description

楼主:
我根据原理图应经把清单做好了 包括了器件型号、品牌、封装、包装形式等条目 ,老板说还需要一些除了元器件以外的东西 ,问他他也没说好像也不大了解,哪我该添加些什么呢 ?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2L不是告诉你了吗
目的就是让别人能按清单买回你设计者要的东东.

楼主:
要列清:器件型号、品牌、封装、包装形式(如盘装、管装等)、数量,这是基本的,必要时还得有:等级(如商规、工规等)、是否无铅以及其它特殊要求等。 ...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原理图,所以清单上可以列出器件型号,封装数量等信息,至于等级(如商规、工规等)、是否无铅,这些信息我如何获取呢 找画原理图的人咨询吗?
6  楼  我在添加上报价以及器件的卖家联系方式会比较适合对吗

网友D:
找公司的每一个涉及到的人问呀

网友E:
型号和封装,就差不多了

网友F:
直接利用网络表的输出和结合上楼说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