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驱动电流太小会影响寿命吗?

楼主(2010-09-01):
我们的数码管在使用中出现千分之五的不良率。刚开始还是好好的,通电到第二、三天就会有一些段逐渐变暗,直到不亮。坏段的引脚阻值比正常的低一些。
5V供电、820欧限流电阻。
驱动电流小于数码管厂家的参数(10~20mA).会是驱动电流的原因吗?

网友A:
看你的电阻是加在那里,是段还是公共端!
如果是加在公共端,电阻有点大,个人建议每个段加上你所加的电阻!

网友B:
在公共端串接四个二级管即可废除电阻

网友C:
每个段加上300欧的限流电阻。

网友D:
区区6个毫安,可以肯定不是参数设计问题。要么是数码管质量问题(可能性不大),要么是你焊的电阻根本就不是820R,或者过的电流远远超标。还有可能性:机械问题/焊接加工问题。

楼主:
电阻加在段。
电阻是820欧。
电源电源电压是5V。7805供的。上一级上7815、再上级是7824.所以电压(电流)不可能超标。
我在排查其他原因。

网友E:
1,串电流表测试一下实际的电流是多少。再解决
2,将该电流放到实验室作测试,排除灯的故障,不过按你的不良率,得准备500个灯

网友F:
段那边4.7k    位那边1k
我是这么用的
一点建议

网友G:
电流太大才会影响寿命。

1、检查VCC的稳压芯片,有的芯片在上电时会有一个较大的尖峰,这个尖峰施加到LED上容易造成过流后的寿命下降。

2、检查ESD问题,LED一般都比较怕静电。

3、检查生产工艺,焊接高温容易导致LED寿命下降,要严格控制LED的焊接温度和焊接时间,这个容易被人忽略。

4、当然了,厂家送过来材料也可能就有问题,例如使用手工贴晶片的生产工艺就容易出现LED生产过程中的ESD或者过热损伤,调查供应商的品质体系记录并对供应商的质保体系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