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0-09-01):
我的电路三级放大,每级10倍。因为题目要求在增益为1000的时候,输入短路,输出不得超过20mv。我的电路有100mv左右的直流偏置,所以在运放上加了一个加法电路,把输出抵消掉。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加法电路的输入是电源,当放大小信号时,波形抖得很厉害。
可以确定是电源的干扰,我使用的是线性电源,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使用开关电源,但又怕影响放大器的高频响应。

楼主:
我的电源输出使用470uf的滤波电容,放大器的电源退偶使用10uf的钽电容,电路没有大负载。

网友A:
最好能贴出来,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你每一级做隔离放大就是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C:
换用参考源试试

网友D:
5楼的意见很好,用电源做基准,无法保证精度纹波等等。楼主还没有遇到温漂的问题,那才是让人头痛的事。

网友E:
我想楼主应该改改电路结构,这个要求不算很高,你可以尝试一下采用二级差动放大电路试试。既可以解决输入信号失调(输入信号短接,输出的偏移量很小)的问题,还可以解决maychang所说的问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