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啊,PCB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10-09-01):
怎么管脚显示是绿色的,而且底层的布线也是绿色的!!!!!

网友A:
元件摆放有重叠~你放开点摆

网友B:
这个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你的东西不在room里

网友C:
看一下你的线距是不是设置大了?PCB界面中,design-->rules-->rules -->clearance constraint
还有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就是更新PCB后都会出现绿色,只要选择元件再取消,绿色就消失了,经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按S,A全选,然后拖动下看看,再不行,重新生成个PCB.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