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3842反激式电源中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请教UC3842反激式电源中振荡电阻经PNP管集电极再到4脚,NPN管的基极接电阻接电解电容,其原理是什么.这种电源过流保护后不能自恢复吗?谢谢指教.

楼主:
另一问题3842的2脚接地和不接地有何区别?2脚接地电路好象更简单

网友A:
??2脚接地??

网友B:
2脚接地与否是跟反馈控制方式有关,通俗点的说法就是上拉与下拉的区别。

网友B:
至于4脚的三极管接法,因为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这个目前常用的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做变频用,一个是做占空比调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