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7809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我设计了一个ADS7809的电路,程序运行后,BUSY和SYNC一直是高电平。
原理图和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adconvers(void)
{
unsigned i;
char j;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rc=0;
adcs=0;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开始转换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s=1;adrc=1;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禁止再次转换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while(adbuzy==0)//等待忙信号
{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忙信号结束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rc=1;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开始传输
adcs=0;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while(adsync==0) //等待同步信号
{
  adclk=1;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 while(adsync==1) //等待同步信号结束
{
  adclk=1;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for(j=0;j<16;j++)
{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高电平读数据
  if(addata)
  {
   i|=0x0001;
   i<<=1;
   continue;
  }
  i&=0xfffe;
  i<<=1;

}
adclk=0;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1;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s=1;
return i;

}

楼主: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上面是我的程序和电路原理图,程序写的比较乱,只看到等待忙信号那里即可,后面的不用看了,现在已经排除了单片机的IO口设置错误问题,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开始的RC信号,CS信号和时钟信号都是正常的,用示波器看到ADS7809的忙信号一直是高,同步信号也一直是高,感觉ADS7809就像是没工作一样。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电路的接法是参照其英文PDF 0~5V量程的接法。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
测量的VREF都不是2.5V的输出。芯片是坏的,买的这一批芯片都是坏的。
换了LTC1609,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