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AC24V通过半波整流后稳压成DC5V 供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0-09-01):
如何使AC24V通过半波整流后稳压成DC5V 供单片机供电!

网友A:
1、以考虑用串接限流电阻然后用7805直接稳压,如果你不怕发热大损耗大的话。
2、也可以做多段稳压的方式,如先稳压19v然后到12v然后到8v然后到5v,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3、用D-D开关电源来做,34063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2-25):
引用 网友A:
1、以考虑用串接限流电阻然后用7805直接稳压,如果你不怕发热大损耗大的话。
2、也可以做多段稳压的方式, ...

网友C:
使用一个基准稳压芯片,如用TL4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