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系列MCU怎么样

楼主(2010-09-01):
HOLTEK 的MCU性能如何 价格怎么样?

网友A:
说句实话,我公司一款产品上用到了,一个字烂;
品质不稳定。

网友B:
烂在哪里,请举例说明.哈哈,俺一直用HT芯片,信价比很高,有问题也是自已的.

网友C:
我很久以前用过,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D:
看场合了,以前单位用在汽车仪表上,还可以。  电磁炉也用。

网友E(2010-10-09):
5楼比较中肯,2楼只能说你要么技术积累不够,电路、程序都没有处理好,要么选型有问题。台系单片机中,Holtek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在HT呆过7年,从测试到方案开发、FAE都做过,客户出问题大部分都是电路设计和程序的问题,MCU本身出问题的也有,但不多,所以在一般的产品应用上,都还是可以的,但在汽车和医疗救护领域,老实说,真要看R&D的功底了。

网友F:
HT比欧美确实便宜,但比台系和韩系就不算便宜了.

不过HT在台系里面算是做的比较稳定的,技术支持还可以,产品线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丰富.

但HT的缺点也不少,例如:C编译器比较差,芯片烧写速度太慢,废品率比较高,在ESD性能上中偏下,DEBUG工具太猛,还是比较传统的ICE方式,不是很方便......

另外关于品质不稳定的指控,可能是买到了假货或半真货,HT的销售管理比较混乱,有不少代理甚至可能连贸易商都能拿到晶圆自己去封装后卖,自然这就得不到质量保证了,而且据说从HT跑出了几批高层单干,产品多数和HT直接兼容,有不良商家拿回来直接激光打字成HOLTEK,估计你是被这些人坑了把.

网友E:
回yewuyi大侠,
您说的缺点非常赞同,我几乎都完全采用汇编写程序,至于烧写废品率,这个在公司内部烧写还是很稳定的,良率很高,而交给客户自己烧写良率就差些,现在HT已经提供免费烧写了,就是为了保证烧写良率。
MCU上HT之前还没有出晶圆给代理商或贸易商封装,都是自己封装测试;而单飞单干的,呵呵,您消息很灵通,它的家族式管理机制留不住人,对大陆人就更那个了,确实有不少兼容的假货,直接就打了HT的**,尤其那个HT46R47,作假的就更多了,所以,建议各位如果选用了HT MCU,一定要交代采购,直接找HT深圳的分公司,让原厂业务给安排代理商销售渠道。

楼主(2011-03-15):
感谢各位在此的激烈讨论,很感谢诸位大侠的分享!

网友G:
合泰和松翰,义隆等是一个档次的。总体来说还可以。
每种IC都有他的运用范围

2L说的他绝对了,估计没怎么用合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