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下代码的综合问题,为什么没有组合逻辑出现?

楼主(2010-09-01):
module  sycrest(clock, red, amber, green);
  input       clock;
  output reg  red, amber, green;
  parameter   on=1, off=0, red_tics=350, amber_tics=30,green_tics=200;

  always
  begin
    red=on;
    light(red,red_tics);
    green=on;
    light(green,green_tics);
    amber=on;
    light(amber,amber_tics);
  end

  task  light ;
    output      color;
    input[31:0] tics;
    begin
      repeat(tics) @(posedge clock);
      color=off;
    end
  endtask

endmodule

楼主:
只有几个端口出现

楼主:
综合后的结果如下:

网友A:
你肯定时 被老周给忽悠的,   代码特别差

网友A:
task   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B:
估计又中了“阻塞”之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