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外部晶振时的波特率计算

楼主(2010-09-01):
看了那么多关于波特率计算的贴子,现在对波特率的有点晕了。
我现在用的是atmega168的单片机,外部晶振为12M,并设熔丝位为外部晶振了
现在用波特率为115200
可是datasheet上说UBRRN的公式为:UBRRn=12000000/(2*115200)-1.
可是我算UBRRn后,TX发送的数据就不对。
然后我又用UBRRn=(12000000/115200),也不对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115200
// actual: baud rate:107143 (7.5%)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UBRR0L = 0x06; //set baud rate lo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0x08;
}
用ICC中小工具生成的,12M的晶振误差较大,不过应该能通信。通信数据量大,可靠性要求高,最好使用11.0592M
查查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串口的2、3、5三根线接正确?

楼主:
谢谢
硬件连接没问题。

网友A:
并设熔丝位为外部晶振了
熔丝位那个CKDIV8是否disab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