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电中要取220V给变压器供电有什么办法(无零线)

楼主(2010-09-01):
要做一个三相电机控制设备,有三条火线拉到三相电机水泵上,无零线,如何在这三条线中取电给220V的变压器供电(15W)左右,还有一个接触器

网友A:
拉条零线过来就是了。

楼主:
能拉零线就无此问题了

网友B:
三相三线制的?

网友C:
变压器降压

网友D:
有一种变压器,叫控制变压器,初级绕组有两个抽头,一个是380V,一个是220V,
将输入接到380V上,则在220V抽头上就可以得到220V电压,其实这时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D:
将变压器改成自耦接法时,功率会变大,至于变大多少,与变比有关,
以50VA控制变压器为例,接成380V->220V自耦变压器,按照绕组电流不超过原电流计算,
功率变为86W.
另外,这时,变压器出来的220V,已经没有零线,两条线都是火线。一端对地220V,另一端对地114V。

网友E:
加个变压器,三项变两项。

网友D:
8楼方法太复杂,其实弄个变压器,星角变换一下也可以,但是没必要。
而且,交流电只有三相和单相只说,没有两项这个规格。

楼主:
按QuakeGod说法,控制变压器这种市场上可以买得到吧,出来直接就是220V的,这样就可以直接给原有的设备供电了,是不?

楼主:
或有更简单的办法,中间另外串接变压器,这样在负载不稳定的情况下是否不太可靠

网友F:
380V转220V,常用的变压器,市场应该有。

网友G:
9楼:
有二相电的,很少见而已。

网友H:
肯定是要降压的,控制变压器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