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支持SWD方式调制么

楼主(2010-09-01):
前一段时间在南京万利买了个STLINK,想知道是否支持SWD方式调制,如果支持能否给出接线说明

网友A:
ST官方manual是标明支持的。

网友B:
SWD 用到两跟线,和jtag的 tms,tck复用! tms做为双向数据,tck作为时钟,
包括地线总共需要三根线!

据说要在安装的软件里升级固件后才能使用!

听说比jtag烧写代码快!

我也打算做一款速度很快的cortex m3 swd 接口的usb编程器!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
SWD是浮云

网友D:
STLINK支持SWD方式,我用过:IAR EWARMV5.50+STLINK V1J11

网友E(2011-01-15):
MDK4.12行,4.01不行

网友F:
好像是支持的

网友G:
我的感觉,没有深究,stlink慢,jlink快

网友H:
印象中应该支持

网友I(2011-10-20):
支持地,我一直都在用swd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