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0-09-01):
现在遇到你个问题:
     同样的程序拷入单片机,有的芯片能正常运行有的不能(用的是AT89S8253),我的程序在初始化后有一段指示灯闪烁程序:正常应该是闪烁50次,现在遇到不能正常运行芯片是指示灯闪烁的频率明显变慢了,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有人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A:
我觉得处理这里问题应该先软后硬吧

先修改程序 再检查电路

网友B:
有测过晶振波形没?

楼主:
今天遇到里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运行不正常的芯片如果有手去触摸芯片(没有触摸到芯片的管脚)手腕和底壳接触,就运行正常了(一开始指示灯闪烁慢,触摸以后马上就变正常了)

网友C:
看样子是虚浮的地造成的. 有没有 IO 口虚浮, 导致连续中断, 或者信号判断异常变化, 引起程序的异常过度扫描端口.
    所有 IO 口特别是输入口, 要有确定电平, 还有复位脚更要注意.

网友B:
测了晶振再来哈。

网友D:
晶体振荡电路的问题,重点查晶体的品质、负载电容值和匹配电容的容量是否合适。通常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工作在高次谐波上,如果晶体振荡电路的元件参数不合适,就会工作在基频频率上,相当于时钟频率大减,所以MCU运行明显变慢。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晶振的波形如果指示灯闪烁正常,则波形正常(但是频率不太稳定,我用的是22.1184M的),如果指示灯闪烁不正常则晶振没有输出(全是杂波)。现在不正常的有手指一触摸芯片变运行正常了,很是奇怪。

网友E(2010-10-09):
我用PIC的刚好与LZ情况相反,呵呵,用手一摸芯片就不正常,灯闪就慢了,建议LZ认真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F:
查看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

网友G(2011-03-22):
换晶振先

网友H:
AVR单片机交流群 104782420  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