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

楼主(2010-09-01):
请问大家:LM2596输出类型有以下几种:输出3.3,5,12,adj这几种。在运用ADJ的时候,ADJ的电压值升高的时候是不是out电平就降低呢?ADJ这个脚(是不是也称反馈)?

网友A:
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反馈到ADJ脚,ADJ脚电压与内部基准(1.24V)比较,相等时输出保持稳定

网友B:
计算公式是:Vo=Vref×(1+上臂R/下臂R),故,分压值越低输出越高。

网友C:
把它想象成为一个运放,ADJ脚就是反相输入端,而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在了固定的1.24V电平上,
ADJ脚接不同的反馈网络,就构成了不同的放大倍数,即(1+上臂R/下臂R),这与运放的同相放大倍数公式
Av=1+R2/R1是相同的。如果ADJ脚直接接输出,则构成了跟随器,输出则为1.24V。
如果ADJ脚不接入反馈回路,那么运放变成了比较器,只要ADJ脚电压稍微大于1.24V,则不输出电压,
只要ADJ脚稍微低于1.24V,则输出最大电压,这个最大电压基本上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C:
5楼错误,这里不是反向比例放大器,
而是同相比例放大。
只不过同相输入端被固定在了1.24V电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我看一下这个输出电压是不是变动的,能计算值给我看看吗?这里电阻哪个是上臂和下臂
这两个图是连接在一起的,由于空间问题只能分开截取给您看看,LM358是两组单电源运,先是放大100倍后比较做为基极输入脚.
麻烦问一下:这个电路起恒流作用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D:
这图可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面连到上面啊,地是9013的发射极地。LM358运放图被我省略了,看文字应该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改好了,请问哪个是上臂和下臂电阻,10K为上臂?还是2k为上臂输出用楼上计算的公式电压为多少?RN上的电流能恒定吗?帮我分析下,谢谢啊,mayc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这样说的话,看10楼图,如果9013没有导通的话out电压为VOUT=1.22(adj)×(1+10K/2K)=?

网友B:
上臂就是上面的接电源输出的那个电阻R2,下臂是R3,Q1导通后,下臂变为R1和R3的并联,但Q1的导通内阻也有些影响。

网友E:
10楼是个振荡电路。。。。
电流大->电压降低->电流变小->电压升高->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负载上的电流能恒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如果Q1未导通,这个Vout电压为=Vadj×(1+2/10)是吗?

楼主:
RN和0.1R上的电流是相等的吧?

网友B:
15、16楼:是的&是的。10楼电路不适合做恒流源,恒流电路应外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司用的这个电路图,负载是红外LED,我调试的时候也发现加不同负载的时候电流也变化的,我觉得也不恒流,好像只能限流吧?

网友F:
其实将电路稍稍修改一下,就立即变成恒流源电路了。
在10楼的电路中,将U1的输出端经过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直接接到ADJ脚,再将U2、Q1那部分电路去除就可以了。调整运放U1的增益和输出端串联的电阻值,就可以设定恒流的电流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画出来看看。能说明三极管导通后各个脚的电平时多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前辈,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能恒流啊?怎么改进才能恒流呢?语述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F:
21楼,你很难提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