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28液晶屏显示起来非常慢

楼主(2010-09-0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你控制液晶的程序刷新速度太慢,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要一次刷240x128个点,数据量比较大,要单片机总线频率比较高才行。

推荐用下面的模块,不需要太多数据通信量,速度很低的单片机也可以做出32位系统的界面
http://www.quick-device.com/_d268688657.htm

网友B:
肯定是速度问题

网友C:
提高晶振的速度,刷屏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简短一点,不一定要全刷的

网友D:
把数据写到LCD模块缓冲 然后再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