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

楼主(2010-09-01):
甲单片机向乙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只有接受完数据乙才知道数据长度,这样的话,乙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用指针好像有改变其他变量的危险。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算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譬如通讯数据长度可调,通讯数据格式可调等功能)

网友A:
甲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乙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B:
首先: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其次: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C:
如3楼所讲,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