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8COM*8SEG)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0-09-01):
各位前辈,请问----
为什么我的LCD(8COM*8SEG)有的图案显示正常,有的显示淡,是怎么回事,我查了COM,SEG 端的信号没有发现问题。我是采用IC内部驱动电路,是否和这有关?

楼主:
能否帮帮忙哦,是否是我说的不明白呢?

楼主:
谁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
电路呢?你这么说谁能明白的了

网友B:
建议先测下工作时8SEG线的波形幅值是否一致?
由于是内部IC控制,也可能因为之前一直施加直流电导致部分段极老化,那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C:
很有可能是你是LED坏了

网友D:
换个LED试试看,再检查下电路,无电路图,不好帮你检查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看过COM,SEG的波形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当此图案闪烁时,显示的那一瞬间是正常亮,
当此图案常亮时,显示的色度就淡了。
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楼主:
8COM*8SEG总共64个点,为什么有几个不正常而已?

网友E:
没有用交流驱动?

楼主:
有呀,是IC内部驱动电路,设置几个特殊寄存器就可以输出交流驱动波形了,波形都是正常的。
有个问题想请教:
管脚驱动LCD的图案的大小是否有要求,只可以驱动以一定大小的图案呢?管脚是否有一定驱动能力呢?该如何去计算,或评估呢?

网友B:
当此图案闪烁时,显示的那一瞬间是正常亮,
当此图案常亮时,显示的色度就淡了。
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从这点来看,只能怀疑是用直流进行驱动了。
这个变淡的段极是否拌有麻点一样的现象?

管脚对LCD的图案大小基本没有要求,路数很低,完全可以驱动。

楼主:
哦,谢谢各位!
变淡的笔段没有麻点,只是颜色比其他的淡点。
但是,现在突然正常了,那天因为有个LED灯应电压不太稳定,有点闪,我换了个大容量的电容,LCD的笔段淡的竟然正常了。竟然上是电压波动问题?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