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器

楼主(2010-09-01):
50A/75mv的分流器,有什么好推荐?各位

PS:长大概40mm左右

网友A:
算算在这个电压电流值下的阻抗,75mv/50a=0.0015欧,你想办法控制长度40mm的金属或合金的阻抗等于这个值就可以了。

楼主:
如此小的阻值,即使俺用一些金属件手工磨出来了也不知道用什么仪器测量呀

2# 伟林电源

网友B:
分流器,买成品吧,可不是随便能弄出来的,要用复合材料

网友C:
我是新鸟
打扰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