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30岁以后,才总算明白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楼主(2010-09-02):
几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一杯水,喝掉一半,水变少了。
后来明白了,水喝掉并没有少,只是一部分跑到肚子里去了。
十多岁的时候,知道了,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水没有减少,符合“物质不灭定律”,但是势能减少了。
用6V电压给3V电池充电,虽然中间有限流电阻,而且电量没有减少,但是所存能量能量减少了,效率只有50%两个完全相同的电容,一个没电,一个充满电,将之并联起来之后,虽然总电荷没有减少,电量守恒了,但是存储能量减少了一半。
后来明白,充电时其他的能量发热了,电容并联时,能量要么发热了,要么无线电波发射出去了。能量还是守恒的。
等等许多的例子,从质量守恒到能量守恒,甚至到质能守恒,都很容易理解。
后来一直想到一些事情有古怪,比如
点火烧水的时候,燃料和氧气变成了水和二氧化碳,发出的热能完全被水吸收的话,
能量也没有减少,水温升高,变成水的内能了。
物质也守恒,能量也守恒。
但是用1700度的火焰,加热50度的水,总应该少点什么东西。
就好像用6V电池给3V电池充电,电能损失一半,效率只有50%。
可是用1700度的火焰,给50度的水加热,应该也像电池充电一样,损失点什么。
可是算来算去,热能还是热能,并没有损失,效率居然还是100%。这其中肯定要有更深一层的解释。

楼主:
上大学学热力学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了一门课程,并没有仔细去理解,只是记了一堆堆的公式。
直到后来在读了很多技术帖子之后,才明白,上面的那个东东可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
用火烧水的时候,确实是少了一些东西,那就是“负熵”。

楼主:
“熵”这个东西就是更高一层的概念,
熵是没有绝对值的,绝对零度的物体,标准熵等于0,
但是,有没有想过,可能会有比绝对温度更低的温度?即便在绝对零度下,电子还是围绕原子核运转的,
电子跌落到原子核表面又会如何?

用火烧水这种形式,延续了几千年,确实是可以改进一下的。
人类生存的过程,也就是获取能量的过程,不管是获取金钱,还是地位,还是物品。
有了能量就有了一切,就好像石油,就好像土地。
人们把温度高的热能叫做高品位热能,而把温度低的热能叫做低品位热能。
高品位的热能可以用来发电,而低品位的热能只能用来采暖。
在高品位热能转化为低品位的热能过程中,是可以压榨一点能量出来的,也就是“负熵”。
就好像,地球每天吸收太阳辐射,而同时每天也释放出大致相等的热量,地球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答案就是“负熵”。
如果这个过程不获取能量,就是极大的浪费,也是在浪费生命。
当然植物帮助我们做了这一点,通过光合作用,将“负熵”留下来。

楼主:
注:这里的温度应该用绝对温标。
而我们烧木柴做饭的时候,却白白浪费了高品位热能,只为了得到低品位的热能,罪过罪过。
那么,怎样才能更节能呢?
我们可以先用燃料发电。
根据卡诺循环,热机工作温度越高,排放温度越低,效率也就越高。(这里也许应该说“反能效比”);

现在的蒸汽机,都是用“亚临界”甚至“超临界”机组,就是为了提高工质的温度,提高效率,
否则,效率就会下降,而效率损失的地方,不光是因为热机,而且也在用高温火加热低温的水的过程。
可是如果直接用发出来的电来烧水,反而会得不偿失,因为发电效率永远小于1,甚至现在才到50%左右而已。
那么还有办法吗?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使用热泵,而热泵也符合卡诺循环。但是这里不用效率来说,而是用能效比,比说环境温度270K,目标温度370K,那么制冷能效比约为2.7,制热则为3.7。
这么一看,这回就有得赚了,使用1单位的燃料,大约能得到1.8倍的效果,如果发电效率再提高,那么能得到2倍多的效果。这时偶可以宣称偶的灶具热效率是200%.

另外又想到了太阳能发电,现在比较热门的有光伏和光热。光伏的效率20%左右,再提高估计也比较难。
而光热的效率,则取决于工质的温度。
太阳表面温度约6000K,那么工质被加热的最高温度也就是6000K,不管是用多少倍聚光,也不可能再比6000K高了,因为这时工质也会发光,达到温度平衡了。
如果假设工质排放温度为500K,那么理论效率可以达到92%.
如果工质的最高温度为3000K,排放温度依然为500K,那么理论最高效率为83%,损失了9个百分点的效率。

楼主:
目前超超临界机组的蒸汽温度为870K左右,根据效率47%算,排放温度在460K左右,即190摄氏度,
当然还有蒸汽二次再热等能提高效率的因素。所以实际排放温度可能会更高。
那么,计算得,即便蒸汽最高温度达到2000K的极限,效率也只能在70%左右,无法再提高。
采用联合循环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楼主:
说远了,
另外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解释了,时间为什么总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原因。
从麦克斯韦妖和香农信息论引申到,信息也等效于于能量。

网友A:
这个世界有三“E”....

Energy....
Entropy....
Entanglement....

网友B:
好文受教了,谢谢LZ

网友C:
受教,热力学和热统都没好好学

网友D:
楼主思想也太深邃了嘛

网友E:
看看霍金的时间简史....

网友F:
能将科学技术通俗化的人都是让人敬佩的:victory:

网友G:
好文mark,有时间再看

网友H:
勾起了儿时对科学的向往

网友I:
“直到30岁以后,才总算明白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定律”
比我强多了,我35岁才算弄明白。

网友J:
似懂,非懂

网友J:
说的是我自己啊

网友H:
上大学学热力学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了一门课程,并没有仔细去理解,只是记了一堆堆的公式。
直到后来在读了很多技术帖子之后,才明白,上面的那个东东可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
用火烧水的时候,确实是少了一些东 ...
引用 楼主:

熵只会增加 怎么会有负的?难道时间可以倒流?

网友I:
18楼也属于没有弄清楚热力学各定律的条件那些人。
“封闭系统”和“非封闭系统”是彻底的两回事。

网友K:
越在这坛子里混下去,越没信心了。电子这一行涵括的范围也太广了吧!不仅覆盖了整个工科,有时候还要来点哲学!

网友L:
你了解了我们存在的宇宙在膨胀,就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了,能量和物资守恒,但是可用的能量,物资(高密度)在不断减少,这是不可逆的,因此“热量从温度高向温度低的传递”。热力学第二定律间接证明了宇宙膨胀的事实。

网友M:
呵呵,LZ想做中国版的霍金啊。。。

网友N:
回忆起大学时的大学物理

网友O:
说远了,
另外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解释了,时间为什么总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原因。
从麦克斯韦妖和香农信息论引申到,信息也等效于于能量。
引用 楼主:

网上看过MIT的一个公开课,就叫做信息与熵

网友P:
hehe, 受教了!

网友Q:
越在这坛子里混下去,越没信心了。电子这一行涵括的范围也太广了吧!不仅覆盖了整个工科,有时候还要来点哲学!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更要来点文学呢。
呵呵,看看匠人的帖子就晓得了。

网友E:
你了解了我们存在的宇宙在膨胀,就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了,能量和物资守恒,但是可用的能量,物资(高密度)在不断减少,这是不可逆的,因此“热量从温度高向温度低的传递”。热力学第二定律间接证明了宇宙膨胀的事实 ...
引用 网友L:

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膨胀???????????????????????????????

网友R:
一本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下载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175362-85-1.html#pid1295426

网友L:
热二律又被称为"熵增加原理"。大意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熵总是增加的,也就是整体上是在从“有序”变为“无序”的,由高浓度变低浓度,由高密度变低密度,并且这个趋势不可逆。目前通过超新星,红移等手段测量到宇宙在膨胀并且是加速膨胀,因此物质之间的引力不足以抵抗斥力,而且已知引力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物质分散形成正反馈,导致空间整体物质密度不断下降,而且不可逆。

网友R:
宇宙最终将演变成一锅冷汤

网友S:
基本上不是很懂。 因为没想通过,所以一直支持热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