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ARM外接DDR2的正确连接?

楼主(2010-09-02):
ARM具有DDR2接口而没有SDRAM接口,目前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程序在DDR2中跑飞,不知道如何去查或者不知道怎么定位在那出现问题,敬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高速PCB应先做信号仿真, 只抄板是不行的.对DDR2来说,软件还有些弥补机会,除了常用的降频以外, 在DDR2 training时增加data pattern和加大memory check的强度.

网友B:
这个难搞了,ddr2速度高,布线很有讲究

网友C:
等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