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0-09-02):
在一个集成的框图里看到下面这样的运放,但没有见过,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差分通路中的放大或缓冲器,此仅是示意而已。

楼主:
有没有整流的意思啊

网友A:
看不出有整流的意思。

网友B:
这种表示只用来表示差分放大器,也只用来表示内部原理,根本没人会用这符号表示整流,都是通用电子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