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距离

楼主(2010-09-02):
电路布板中,我们往往会很注意爬电距离,但我想,下面的布板最大,元件封装刚出的引脚也就2mm,那是不是比较矛盾,有没有特别的说法。

网友A:
这个是有标准的,距离越大耐压越高---在同等的湿度条件下。我有一份参考的表,我找到后贴上来。

网友B:
介质击穿取决于场强(同等条件下)。有时看上去间距不小,但也很容易击穿,源于其场分布不均(根源在于布线和加工问题)。

网友C:
低压直流不需要考虑爬电距离,22oVAC需8mm以上,如果中间加空隙,可以放到2mm

楼主:
可控硅的三只管脚间的间距是2mm,那布板的时候布的很大,可控硅成型后插在那里,那对于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不要意思文档忘了,下周一提供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因为可控硅的三个引脚都是工作在强电区域,而且都是在同一条极线上。爬电距离只是强电对弱电或者是人体接触到的部位而论。所以它们的距离没有爬电距离的说法。只电气间隔距离说法。

网友E:
只对进线处及保险丝前面的布线,及一二次侧,热地对机壳等有严格安全间隙要求,保险丝后面的,一般没有明文限定,由厂家斟酌。为啥?保险丝后的高压电路互相短路,对用户安全不会影响,只是产品本身会出故障。
交警不会去管谁的车容易坏,而是管他会不会去撞人。
安规不是去管你产品会不会出故障,而是不要发生人身安全问题。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位置而定的。

网友G:
爬电距离和电压有关的,要事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H:
3C标准,220V,LN之间电气间隙2.6mm,爬电距离3.0,高低电压之间4.0mm和6.0mm

楼主:
那在可控硅的管脚那就没有电气间隙可言了.

楼主(2010-10-06):
有没有更深层理解这方面的朋友

楼主(2011-08-02):
大家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I:
这问题用得着讨论吗?
找个安规,比如IEC60601,网上有的是,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J:
对于这些元器件我们只是在管脚间挖槽而已,不知道正不正规!

楼主(2011-10-05):
可控硅两脚间有380V电压,那怎么来算呢。

网友K:
爬電距離在安規認證中是要看,但針對電源產品有規定得比較詳細的了;
距離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如果你所說的這個元器件早已是做過安規認證的器件,滿足同類條下的測試已合格,那麼你的這個爬電距離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比如光耦,雖然初次級間可能距離不夠,但是滿足同類使用條件下安規標準規定的例如等同加強絕緣的耐壓,那麼也會判定合格.

网友K:
當然,如果你那個器件可以滿足嚴酷條件下的耐壓,器件已經滿足要求;但是你供應商卻沒有去申請過對應安規標準的認證證書,即使你手上有這個測試報告和數據證明一般的認證機構都不會認可的;如果你堅持他會要求你做隨機測試增加費用,結果照樣也會通過.

楼主:
谢谢21楼,就是说这个距离只是大家的一个经验值,只要通过了试验就可以了。

网友L:
这个要看安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