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表判断NMOS管的好坏

楼主(2010-09-02):
1,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挡,测出起得D、S脚
2.红表笔接G极.黑表笔接S脚给它充电
3.红表笔接第2个脚黑表笔接第3个脚,有读数.也就是说是通的.红表笔不动.黑表笔接到G极(已经测出来了).然后黑表笔再接第三个脚.发现不通了.(这说明管子9.9成是好的)
上面的步骤对吗?
怎么我测出来的管都没有读数的,不会都是坏的吧

网友A:
一.红左,黑中、右 无穷大
黑左, 红中、右 无穷大
红中,黑右 无穷大;
  黑中红右显示530(左右)。
  其实场效应管三极管很好判断:有字面朝上从左到右依次为:G、D、S,有些管相反:S、D、G。我修显示器、主板、电源都是从上面的方法测绝对没问题。你不信随便拆块板看一看,场效应管在电路图板的布局及应VMOS大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检测
二.1判别各电极与管型
  用万用表R×100档,测量场效应晶体管任意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其中一次测量中两引脚的电阻值为数百欧姆,这时两表笔所接的引脚为源极S和漏极D,而另一引脚为栅极G。
  再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两引脚(漏极D与源极S)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kΩ左右,反向电阻值大于500kΩ。
在测量反向电阻值时,红表笔所接引脚不动,黑表笔脱离所接引脚后,先与栅极G触碰一下,然后再去接原引脚,观察万用表读数的变化情况。若万用表读数由原来较大阻值变为0,则此红表笔所接的即是源极S,黑表笔所接为漏极D。用黑表笔触发栅极G有效,说明该管为N沟道场效应管。若万用表读数仍为较大值,则黑表笔接回原引脚不变,改用红表笔去触碰栅极G后再接回原引脚,若此时万用表读数由原来阻值较大变为0,则此时黑表笔接的为源极S,红表笔接的是漏极D。用表红笔触发栅极G有效,说明该管为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2.判别其好坏
万用表R×1k档或R×10k档,测量场效应管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除漏极与源极的正向电阻值较小外,其余各引脚之间(G与D、G与S)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某两极之间的电阻值接近0Ω,则说明该管已击穿损坏。
另外,还可以用触发栅极(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用红表笔触发,N沟道场效应管用黑表笔触发)的方法来判断场应管是否损坏。若触发有效(触发栅极G后,D、S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变为0),则可确定该管性能良好。

用吧
三,1   用10K档,内有15伏电池.可提供导通电压.

2   因为栅极等效于电容,与任何脚不通,

  不论N管或P管都很容易找出栅极来,否则是坏管.

3   利用表笔对栅源间正向或反向充电,可使漏源通或断,

  且由于栅极上电荷能保持,上述两步可分先后,不必同步,方便.

  但要放电时需短路管脚或反充.
4   大都源漏间有反并二极管,应注意,及帮助判断.

5   大都封庄为字面对自已时,左栅中漏右源.
以上前三点必需掌握,后两点灵活运用,很快就能判管脚,分好坏.

楼主:
惨了,惨了
我用1和2方法测量都没有反应,难道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