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积分器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请问谁知道积分器滤波的原理,在Baker的书里面提到The integrator serves as a
highpass filter to the noise.The result is noise shaping
翻译成积分器对于噪声来说是一个高通滤波器,结果是噪声平移。请问如何理解?

楼主:
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网上的翻译是“噪声整形”

网友A:
对噪声是高通,对信号是低通。噪声被削掉。shaping可不可翻译成削掉?

楼主:
不行,我在网上搜到的解析是这样:“The density of "ones" at the modulator outpu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input signal. For an increasing input the comparator generates a greater number of "ones," and vice versa for a decreasing input. By summing the error voltage, the integrator acts as a lowpass filter to the input signal and a highpass filter to the quantization noise. Thus, most of the quantization noise is pushed into higher frequencies . Oversampling has changed not the total noise power, but its distribution.”说明shaping只是起到distribution的作用,而没有削减作用。

楼主:
但是还是不明白~~~~

网友B:
“noise shaping”指的是噪声形态处理技术,“噪声形态”即噪声的频谱分布。

楼主:
“noise shaping”指的是噪声形态处理技术,“噪声形态”即噪声的频谱分布。
引用 网友B:
对~~~!!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积分器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积分器”在此就是滤波,滤波便就是对频谱分布的裁剪,此乃噪声形态处理(noise shap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解答,但是我的意思是积分器在此的滤波原理,另外在这里的“滤波”不是太准确,“Oversampling has changed not the total noise power, but its distribution”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哪位网友帮忙再解释一下积分器noise shaping的原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