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抢占问题

楼主(2010-09-02):
STM32, vi, ic, ni, AN
一个是外部中断,一个是时钟中断。
设置如下,
    //PC7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
    //timer3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

这2个中断优先级一样吗?
外部中断会在TIM3中断中,在某种条件下关闭中断模式,
EXTI->IMR 相应位置设0。

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在外界干扰下,会进入外部中断并且此时外部中断已经被时钟中断关闭(debug可以发现相应位 EXTI->IMR 是0)

}

楼主:
这是中断抢占引起的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两个中断,为何都要设置成相同的 PreemptionPriority 和 SubPriority ? 你应该分配成不同等级的。 并且还应考虑NVIC分配在哪个Group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我不告诉你们,
我等 香帅 来回复的

网友B:
我知道原因了,我不告诉你们,
我等 香帅 来回复的
引用 楼主:

等待楼主揭晓答案,:time:

楼主:
nvic中断标志没清掉

网友B:
nvic中断标志没清掉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错误操作导致的?

楼主:
就是说:错误操作导致的?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在tim中断中,把外部中断的标志清除了,并且在imr位进行屏蔽了,
但是由于没有清除nvic的标志位,离开tim中断后,会再次进入外部中断。

不知道这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