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103的PLL 初始化,怎么初始化???

楼主(2010-09-02):
这是第一种:..............................................................................

void PLL_Init(void)
{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PLLCON = 1;
#if ((Fcclk / 4) / Fpclk) == 1
  VPBDIV = 0;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2
  VPBDIV = 2;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4
  VPBDIV = 1;
#endif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这是第二种。......................................................................................

PLL_INIT()
{

PLLCON  =  1;                            //  使能PLL
PLLCFG  = 0x25;                          // 设置M 为6,P为2
PLLFEED  = 0xAA;                         //  发送PLL馈送序列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 等待PLL锁定
PLLCON  = 3;                             // PLL 使能和锁定
PLLFEED  = 0xAA;                         //  发送PLL馈送序列
PLLFEED  = 0x55;
}

这2种方式初始化的效果都一样的吗? 小弟我刚学,不懂,谢谢!

网友A:
第一种多了对VPBDI寄存器进行了设置,根据外设选择合适的时钟给外设。第一种倍频是默认的0,相当于1用。应该是系统初始化时调用的。
第二种M,L都进行了设置。后期设置的。

楼主:
楼上的,我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是初学。

第二个的意思我倒能看懂, 第一个的根本就看不懂。我初始化PLL 的时候能不能用第二种办法初始化呢?
这2种仅仅个个人的变成习惯不一样吗?

好心人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系统复位的时候在调用初始化程序,进行初始化。第一种就是初始化里面的,后期也可以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