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02):
如上图所示,要使场效应管进入截止区就必须在栅源极间加反向偏置电压,但是为何电路中都将源极接地了呢?这样添加的方向偏置电压的正端不是被短接了吗,这样栅源极间电压不就是0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原理上理解有误,请大家帮忙点拨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源极接地,栅源间电压就是0吗,你怎么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源极接地的话,栅源之间不就形成不了反向偏置了吗?那么耗尽层怎么会增厚呢?

网友A:
栅源间是反偏啊,所以耗尽层会增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Vs=0,Vg=-VGG+IgRg<0,以s点位0点位参考点?从而形成反向偏置。

网友B:
5楼错字实在太多,看三遍才猜出来。

4楼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栅极和源极可没有短接哦。至于地只是一个参考0点。照你的理论,难道1.5V的干电池的头就不能接另一节干电池的屁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打的快了点,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语中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