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时钟 RTC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生产了,不知道是焊接问题,还是工人操作原因,现在总共生产了470台机器,有60台在更新时间时死机。

是程序有问题吧,为什么其它的都是好的。我们这里工作操作都不太正常,经常用手拿芯片,没带防静电手套,有些工作台也没接地。

大家都能我分析一下,最有可能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看看2楼怎么说吧

网友B:
把有问题的拿出来看程序在哪个地方开始跑飞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硬件设计上有点缺陷

楼主:
“死机”的板子,把STM32f103VET6换了就不会死了,上面说错了,是VET6,不是VBT6

网友C:
“死机”的板子,把STM32f103VET6换了就不会死了,上面说错了,是VET6,不是VBT6
引用 楼主:

芯片的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如果某些参数超出了数据手册所规定的范围,则很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程序执行到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时发生死循环,RTC晶振没有起振

看到有人说是STM32F103VET6的时钟模块被静电烧坏了,是这样的吗,除了加外部时钟模块之外,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看到网上大概这几种说法:
1、管脚被静电烧坏了
2、在OSC_OUT上加一个476K的电阻就可以了
3、在时钟晶振两脚间加>2M的电阻  (此法试了,不行)
4、买为STM32定制的6p晶振
5、快速焊时钟晶振一般不会有问题

大家来分析一下,问题最有可能在哪呢

楼主:
换了据说是KDS原装6pF晶振,配10pF电容,有一部分可以正常起振了,有些还是不行,看来好像是stm32体质的问题

在淘宝买的KDS晶振,0.65元/只,6pF 2*6mm,会是正品吗?

网友D(2014-03-06):
咱以前没遇到 但是这次中招了

网友E(2014-05-29):
,我也遇到了,两块板,一块启振,一块不振。换了晶振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