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 程序批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stm32w108 的芯片要烧写程序,以前都是调试时拿Jlink在IAR开发环境中烧进去的,量产的时候总不能这样来吧,请教大家是否有别的烧写办法啊

网友A:
可以用ISP下载
我用别的型号都是ISP下载方法

这个芯片应该也能把

楼主:
你说的是stm32f的FlashLoader 吧,可惜它不支持stm32w系列

网友B:
就用J LINK就可以了。
方法如下
   1、买一个烧录座
   2、用万能板+烧录座用 做一个最小系统。
   3、使用J_LINK烧写(我公司使用ST_LINK ST Visual Programer 就可以)

网友C:
这个系列不支持ISP?

网友D:
联系偶啦。包您满意。
不为别的,就为你这么快就量产STM32W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