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
由于上学时的不努力,现在电路很是糟糕。
所以来这里请教大侠们,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如图这样的PNP负反馈电路,正常时是负载R4=1K。流过R4的电流是23mA左右
PNP是导通的
然后,我把R4减小到10ohm,(就是测试短路时的工作状态)
发现,Vc将近0V,只有很小的电流流经R4。
而Ve=26V,Vb=25.3V
电流大概是<40mA,都是通过pnp的e-b通路流出的。
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大侠们,
1.为什么此时三极管不导通呢?三极管此时的Ve>Vb>Vc,基极的通道是有了的呀,为什么不导通呢?
2。电阻R2是起什么作用?我把R2去掉,R4=1K时,工作状态不变
     但是,R4=10ohm时,Vc=26.2V,Ve=26.5V,Vb=25.8V
      也就是说此时三极管是导通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这个R2是什么作用呢?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9-02):
Q1的基极电流很小,可以忽略。R2和R3分压,R2两端电压约为5V,减掉一个Q1发射节的电压|Vbe(sat)|=0.7V,那么R1上分压为4.3V,Q1的射极电流为4.3V/100R=43mA,集电极电流约等于射极电流,那R4上的压降是多少?
所以问题1中Q1也是导通的,只是能提供的电流很小。
问题2,R2就是基极偏置电阻。你把PNP管换成NPN的,电源正负极调一下,把二极管去掉,然后把图向左旋转90度。你自己看吧。至于去掉R2电流为什么会大?那是因为基极电流很小,R3两端电压很低,那R1两端的电压就很高了,那输出电流不就大了?电流过大之后,管子饱和,集电结就反偏了。
要善于思考,举一反三,不要把NPN换成PNP了电路就不认识了。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很多DX都不屑于回答,那不是很郁闷的说?

网友B:
“然后把图向左旋转90度”
2楼这句不错。很多新手是:这样画就能看出来,换个方向或换个顺序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A:
2。电阻R2是起什么作用?我把R2去掉,R4=1K时,工作状态不变
     但是,R4=10ohm时,Vc=26.2V,Ve=26.5V,Vb=25.8V
引用 楼主:

三个极的电压是有问题的,看上去像是饱和时的状态,|Vce(sat)|=0.3V。但是若Vc=26.2V,那R4上的电流不就有2.62A,假设这个电流不会烧坏R4,那谁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呢?R1上的电流只有(30-26.5)/100R=35mA。所以这组数据是错误的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解惑
我仔细看了一下“2。电阻R2是起什么作用?我把R2去掉,R4=1K时,工作状态不变
     但是,R4=10ohm时,Vc=26.2V,Ve=26.5V,Vb=25.8V”
数据确实错了的,应该是这样的,VC=2V,VB=9.5V VE=10.2V
我是用仿真,自己从曲线上读的数据的,所以可能不准。

也就是IE=200mA,Ic=200mA,Ib=2mA
这时PNP应该是也是导通的吧?
但是导通电压怎么不是0.3V呢?
是不是此时工作在放大区?

之前没想到,那个R2和R3分压这一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数据确实错了的,应该是这样的,VC=2V,VB=9.5V VE=10.2V
我 ...
引用 楼主:

处于放大区,怎么会是截止呢?截止还有200mA的电流输出?

楼主:
谢谢,我刚才还在编辑帖子,谢谢你了

网友C:
处在饱和导通状态,Ie约等于Ic

网友D(2013-02-01):
1.为什么此时三极管不导通呢?三极管此时的Ve>Vb>Vc,基极的通道是有了的呀,为什么不导通呢?

负载电流太大,放大状态了吧

网友D:
2。电阻R2是起什么作用?我把R2去掉,R4=1K时,工作状态不变
     但是,R4=10ohm时,Vc=26.2V,Ve=26.5V,Vb=25.8V
      也就是说此时三极管是导通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这个R2是什么作用呢?

R2去掉 相当于加大了驱动,所以10欧姆时候会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的基极电流很小,可以忽略。R2和R3分压,R2两端电压约为5V,减掉一个Q1发射节的电压|Vbe(sat)|=0.7V,那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