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内容被改写问题讨论

楼主:
通过51MCU使用程序A对AT29C512(PLCC32)进行操作,所有读ID,擦除、编程、校验等操作均正常。客户换料,用SST29EE512(PLCC32)将AT29C512进行替代,问题就出来了。事先通过离线烧录,将内容写入SST29EE512,然后放到目标板SOCKET,还是使用程序A对其操作,只要一读SST29EE512的ID,再校验芯片发现其内容将被改写;假如不读ID,直接对其内容进行校验,则内容不发生改变。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SST29EE512指令集

网友A(2010-09-02):
换ID主程序对其惩罚就是改写数据

楼主:
两芯片的指令集都是一致的,而且速率都是70ns,就ID不同嘛,按说改一下ID的值就好了,谁知引发这种麻烦问题,郁闷+纠结!!!!!!!!!!

网友B(2015-03-17):
不知解决了没有,是否是因为替换了物料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