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于TC35I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0-09-02):
单片机向TC35I发送AT指令,若两者连接正常,TC35I应当返回相应的字符。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时候(单片机与TC35I相连)能否够通过串口查看TC35I是否有返值。(或另有什么方法来检测两者已经建立了连接)
     小弟有在一些论坛上看到,有些前辈就说这样是可以实现的,即可以通过串口来查看TC35I有无返回值,但这却影响了两者的正常通信(比如在实现发短信功能时,即使有返回值,却不能正常的将短信发送出去),本人在做实验时,就发现若是在单片机与PC通信时,将TC35I也连接进来,单片机将不能完成下载功能。断开与TC35I连接,则可以成功下载。所以本人认为,在TC35I与单片机相连时,是不能够通过串口查看TC35I是否有返回值的。本人在实验过程中,也发现串口只发送了数据,没有收到来自串口的中断数据。
      各位大虾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理解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A:
用PC做监控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只能将PC串口的RXD并到模块与MCU的串行接口上,想看MCU发出的信息就接在MCU的TXD上,想看模块的回应则接在RXD上,想同时看,必须通过一个与门或用二极管构成线与才能同时看,而PC串口的TXD不能和MCU与模块同时并联,否则会出现电平竞争,自然MCU的操作就无效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小弟从你所说的信息当中,受到了一定的启发。可是对于你所说的接法,我还是有些地方弄得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想同时查看MCU发出及模块回应的信息,就是在MCU的RXD、TXD端分别串上一个与门。但对于PC串口的接法我不太了解。PC串口的RXD端,它在接出来时不是已经经过了MAX232的电平转换吗?在MAX232的11、12引脚已经连接了MCU的P3.0、P3.1端,此时为了避免电平竞争,是不是直接断开串口的TXD端与MAX232的连接?(这时,对于PC的RXD、TXD端与MCU的RXD、TXD端相连,二者间还是还需要经过电平转换的,对吗?)
希望你能够不吝赐教,再次帮帮这颗求知的心,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不是分别串个与门,而是将RXD、TXD分别接到多输入与门的输入端上,PC串口当然必须经232电平转换才能和TTL电路相连,如果想用PC对模块发指令,必须断开MCU的TXD,记住,两个TXD是不能直接并联的,RXD则可以,即输出不能并联,输入可以并联。

网友B:
串四个1K5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此多说两句,如果你对TC35不熟悉的话,可先考虑用PC机上的串口调试器测试完你所要用的所有AT指令。不要一开始上来就使用单片机控制;如果你会VC或VB的话,可以先用它写一个测试代码,在VC或VB的编译环境中打上断点,不就可以知道TC35倒底有返回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