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开关的连接

楼主(2010-09-02):
我知道复位开关的四个引脚是成对的,是不是只用一对,让另一对悬空?引脚有正负极之分吗?

网友A:
机械开关引脚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B:
复位开关,是两个之间相连的,怎么会是两对呢

网友C:
这类开关的引脚是两两相通的,用万用表测一下便知。

楼主:
这类开关的引脚是两两相通的,用万用表测一下便知。
引用 网友C:

两个相通的引脚不就相当于一个引脚吗?这四个引脚该怎么和外界相连呢?

网友D:
to 5L:

此乃轻触按钮。为了安装稳定起见,通常是四个引脚,但其中两两相通构成单个开关。

楼主:
to 5L:

此乃轻触按钮。为了安装稳定起见,通常是四个引脚,但其中两两相通构成单个开关。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一个轻触开关包含两组开关,使用任一组都可以,然后让另一组悬空
是不是这样?

网友D:
re 7L:

是一组开关,但每个触点引出两个引脚(那两个引脚是相通的)。

楼主:
re 7L:

是一组开关,但每个触点引出两个引脚(那两个引脚是相通的)。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呵呵,我是新手

网友E:
动手测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