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开关的连接

楼主(2010-09-02):
我知道复位开关的四个引脚是成对的,是不是只用一对,让另一对悬空?引脚有正负极之分吗?

网友A:
引脚有正负极之分吗?
机械开关,一般不分正负。但有的开头,进线端和出线端却是规定好的,如普通的闸刀开关,空气开关。

我知道复位开关的四个引脚是成对的,是不是只用一对,让另一对悬空?

有一对两对,随便吧。至于另一对是悬空还是短起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限制,但,我认为,总得要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