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为什么我的串口一上电就一直在接收数据

楼主(2010-09-02):
请问下为什么我的串口一上电就一直在接收数据,而且都是十六进制的00

/******* 通用定义区 ********/
/***************************/
#include <pic.h>      // 所有子程序必须包含此头文件,以方便以后写工程文件时将所有的子头文件包含在config.h中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p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p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 函数名称 :UART_INIT()
** 函数功能 :串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_INIT()
{
TRISC=0Xff;
SPBRG=38;
BRGH=1;
SYNC=0;
SPEN=1;
RCIE=1;
PEIE=1;
GIE=1;
CREN=1;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
}
/*********************************************************************************************************
** 函数名称 :interrupt
** 函数功能 :中断
** 入口参数 :无
**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terrupt usart()
{
uint8 mmm;
if(RCIF&&RCIE)
{
  RCIF=0;
  mmm=RCREG;  //原路返回数据给PC
  TXREG=mmm;
  while(!TRMT);
}
}

楼主:
上面是写的最简单程序,不知道怎么突然出问题,郁闷,请各位路过好汉解答下啊,谢了

网友A:
检查232口线的连接,如果在悬空的状态下比较容易出现0X00或者0XFF的问题,另外很多串口调试助手存在这个问题,实则是高阻状态的感应电压造成的问题。

可以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后再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上面不加电,然后我就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动发,出现下面的情况,能够直接返回到PC数据,而且数据量是从PC传出量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加下拉电阻呢

网友A:
我的系统上面不加电,然后我就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动发,出现下面的情况,能够直接返回到PC数据,而且数据量是从PC传出量的一半
引用 楼主:

系统未上电时与232芯片连接脚一般处于高阻状态,此时很容易有感应电压,如果通电后不出现错误发送,则可忽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加下拉电阻呢
引用 楼主:
同问

楼主:
单片机的TXD,RXD,还是PC的TXD,RXD,还是都要接?

8# yewuyi

楼主:
搞定了,在单片机的TXD和RXD上各接1个1K的上拉电阻,谢谢yewuyi!

网友A:
搞定了,在单片机的TXD和RXD上各接1个1K的上拉电阻,谢谢yewuyi!
引用 楼主:

如果通信速度不快的话,适当加大到10K以上。

网友C:
提问说出结果难得。

网友D:
提问说出结果难得。
引用 网友C:
:victory: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包括你的串口线有问题。比如交叉线和延长线没搞清楚。

网友F:
好贴,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fdfdfd

网友H(2015-10-23):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信速度不快的话,适当加大到10K以上。

我的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一直在接收数据。但不是00,乱七八糟都有,求帮助。。。。怎么办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信速度不快的话,适当加大到10K以上。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