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 在线等

楼主(2010-09-02):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受热后容量变大(一般电容为正温度系数).
你换只大点容量电容,或是并只小电容试.

网友B:
这种现像说明你的振荡电路反馈量没有余量,应该稍加强一些。
改变电容量是加强反馈的方法之一。

楼主:
老T叔  我上次发帖很多人教我减小电容或是并1M电阻!怎么回事?

网友A:
并1M电阻是为了使反向器从开关状态转到放大区,以建立工作状态.
减小电容使之起振也有这种可能.
总之尽量参考范例给出的参数,容易成功.

网友B:
4楼:
与晶体联接的有两个电容,减小其中一个,或增大另一个,对反馈量的影响可能是相同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电烙铁上的静电波冲击电路起振了

网友D:
很显然, 换电容.....

网友E:
LZ最好说清芯片型号及晶振频率及电容参数,便于分析。

LS的说法对一般芯片是适用的,但对某些特牛的芯片可能无效。

比如STM32芯片,32K RTC时钟振荡器,普通晶振很难起振,只有换合乎其特殊要求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