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的STLINK好像烧了

楼主(2010-09-02):
今天中午用STLINK调试PS2接口,这个PS2键盘好像有问题,所以中间把四根线和目标板分离了一次,然后再调试,发现读不到数据了。然后发现板子上背光不对,检查了下,发现STLINK和目标板连接的VCC,GND接反了。于是杯具就产生了。现在我的STLINK插上USB线就可以在我的电脑里找到虚拟出的那个磁盘,说明STM32没有坏,但是现在连其他的STM8的板子,全都连不上了!!!!这说明STM32没坏,是别的地方坏了,请问STLINK的四条线的VCC,GND接反的时候,哪里会损坏啊?如果是三极管或者电阻的话,我还能自己修!

网友A:
一般会是那个8脚的2T45坏了。

网友B:
貌似这个烧写器很容易坏,我们公司都坏了10几个了,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0几个?这个有点太、、、

网友C:
10几个?这个有点太、、、
引用 网友A:

哈哈,如果不是夸张,就是不差钱,:lol

楼主:
我等不及了,花了190淘宝买了个新的!!!!这个坏的先留着,哪天买元件的时候顺带着买个电平转换芯片试试。不然以后要是再换,那就郁闷了!

网友A:
哈哈,如果不是夸张,就是不差钱,:lol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不要钱,原厂或代理送的,要不不会这么不小心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