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网络分析仪测试高频PA的方法

楼主(2010-09-02):
我们公司最近做了个ISM频段数传模块,RFIC输出功率是10dBm左右,希望外加一个晶体管PA放大到20dBm左右,框图如下。

我们关注的几个参数:RFIC输出阻抗Zout_IC,晶体管PA的输入输出阻抗,天线阻抗。现在功率比预期小了4~5个dBm,怀疑是阻抗没匹配好,之前我们都是大概计算一个匹配网络,上电后再调整电容电感值,调试时没有具体的方向,现在公司借到一台R&S ZVB网分,我们只会拿来测试无源参数,想向有经验的工程师请教如何用网分帮忙测试分析图示网络的阻抗匹配情况。
比如测试后端匹配网络输出(最右端)是不是匹配到50 ohm,是要在RFIC和PA上电时动态测试(已经有功率输出),还是断电时测试?
针对一个输入输出都有虚部的MATCH网络的时候,网分应该怎么接?(网分只有50ohm校准器件)。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基础高手不屑回答,接触网分的人应该不算太多,帮忙介绍一下会使很多人受益,谢谢

网友A(2010-10-13):
看下SIMTH匹配就好了.在网分测试的时候把功率调低不行就要衰减器了

网友B:
找个做PA的厂家问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