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02):
发电机G需要单相240V60Hz的工作电力,通过VF Power1从电网转换
发电机G会产生单相240V60Hz电力,需通过VF Power1反馈到电网。
发电机功率为8kW
请问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1,不思进取的老电工方案:发电机降速到50Hz,当6.66KW来用,弄一个220:200的变压器来并网;
2,半导体厂家或教授方案:搞交流换流器

楼主:
POWERAnts谢谢你的回答我主要是测试发电机的功率,所以不能降频率,请问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B:
3楼:
不改变频率(必须工作于60Hz)的话,没有其它方案。

楼主:
最后还是打算用POWERAnts 推荐的第1种方案,THANKS

楼主:
POWERAnts大侠能推荐一下交流换流器厂家吗?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