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74hc04的反相器带宽多大

楼主(2010-09-02):
本人用04反相器使一个正弦波变成方波,发现正弦波在3M时,04可以输出方波,但上升到5M时,04没有波形输出了,查了04的手册,上面说它的反应时间是8ns,应该是满足我的要求啊,请问有谁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A:
别说5MHz,就是10MHz,也有波形输出,波形不是那么方而已。
检查一下正弦波输入幅度是否够大。

网友B:
我猜:信号发生器有输出阻抗的,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幅度应该是减小的

网友C:
信号发生器有输出阻抗的,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幅度应该是减小的

网友D:
HC04最高可工作到50MHz左右,楼主去检查输入信号的幅值,将正弦波转为方波最好使用施密特门,如HC14。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估计是幅度不够,感谢5楼的建议

网友E:
我在SPI通信中用HC14作为的信号处理的,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施密特电路的问题,后来我干脆没用

网友D:
SPI有沿时序的要求,这种电路不宜用施密特门。

网友F:
楼主你的测试仪器的带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