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hunyang及各位高手关于铁路无线列调的事情

楼主(2010-09-02):
现在铁路无线列调为了解决山区问题采用了400M+400K的所谓的感应电台,用400K的把信号感应到接触网上,通过接触网进行传输,可有效延伸传输距离。资料中还提到400M+400K为二合一的电台,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我想采用800M+400K的电台,不晓得哪位DX有这方面的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A:
任何无线应用都有频段、功率的规定,无线电管理部门规定铁路用什么频段就只能用什么频段,楼主说的800M+400K电台能不能用,必须看相关法律的规定。
400K是载波通讯,不受无线管制影响。

楼主:
谢谢chunyang,这个我明白,在铁路上,800M是可以使用的,我看资料这个电台是我们铁路相关部门组装的,估计市面上没有卖的,也就更无资料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