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电源旁路电容加在哪的问题

楼主:
如上图,对DC/DC模块使用时得加旁路电容,我想请教大家,我是在总的12v输入电源输出端(红色椭圆括号处)加一个10uf电解和一个0.1uf陶瓷电容,还是在上图中的A、B、C靠近DC/DC模块的三点分别加10uf电解和0.1uf陶瓷电容(共3个10uf电解、3个0.1uf陶瓷电容)?
是前者还是后者?

网友A(2010-09-02):
10uF电解电容使用一个,放到哪里关系不大,可以放到图中椭圆处。
0.1uF电容用三个,分别放到A、B。C三点处,离模块尽量近。
一般模块输入处已经有电容,所以这样接只是预防万一,并非绝对必要。

网友B:
maychang前辈已说明白

网友C:
前辈可以分析下为什么这么接吗?

网友D:
这是个信号完整性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电容值的选取和位置。
12V输入电压要求的是稳定,用一个较大的电容保证,可以放置在板上12V输入接口的附近;
离模块较近的是去耦电容(也叫退耦电容),首先明白去耦电容的作用,是为了减小进行开关动作的器件中电流通路的电感,说白了就是为了减少器件开关对线路上其他器件的影响,也是为了使这个器件在开关动作时别对电压早成太大的影响。所以使用去耦电容对这个器件进行电荷补给。因此选取一些小一点的电容放在模块的附近,因为小点的电容的反应速度快,在模块进行动作时可以很快的把模块最初所需要的电荷提供出来。这也就是选取0.1u电容作为去耦电容来使的原因。
至于放置的位置,应该放在参考电压的附近。
以下是我看的一本数上说的,供你参考:
对TTL河ECL逻辑电路,参考电压时地,这时电容要放在地引脚附近;
CMOS的参考电压通常在低电平和高电平两个电源电压之间,所以电容放在器件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之间;
个人认为:如果普通器件对响应速度没有太严格的要求的话,就在器件的电源引脚旁边放个0.1u的去耦电容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比较严格的话,按照以上说的原则去做,另外可以在这个0.1u去耦电容旁边再并一个大一点的(10u)电容保证供应电荷的充足。一小一大俩电容,仔器件开关动作时,小电容保证电荷的快速需求,而大电容可以保证电荷的持久性。
以上是自己总结的一点陋见,欢迎拍砖!

楼主:
楼上分析很细致。感谢。

网友E:
前面是旁路,后面是去耦。

网友F:
前面是旁路,后面是去耦。
引用 网友E:

支持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