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计数器在计量高频脉冲时会死机,为什么?

楼主(2010-09-02):
stm8l 计数器在计量高频脉冲时会死机,lcd会黑屏,为什么?
在8ms一个脉冲时,机器正常工作。当为2ms一个脉冲时,机器工作一会儿死机了!求助

网友A:
不懂你在说什么,请说仔细点,硬件什么样?软件什么样?

网友B:
你是不是用了个u8来计数啊?2ms比8ms快了4倍!也许你的数据溢出了,导致了非正常的现象呢!

网友C:
stm8l 计数器在计量高频脉冲时会死机,lcd会黑屏,为什么?
在8ms一个脉冲时,机器正常工作。当为2ms一个脉冲时,机器工作一会儿死机了!求助
引用 楼主:

2ms一个脉冲,频率不算高。stm8l 计数器在进行内部时钟计数时,内部时钟可以达到MHz的级别啊。
建议在软件、硬件上找找原因。

楼主:
谢谢了!
RST_GPOutputEnable( );  我把复位管脚设置普通i/o之后黑屏不出现了,但是出现过死机现象。我在初始化时使能了内部的HSI、LSI。现在我在初始化时关掉了LSI,暂时没出现问题,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刚说过没问题了,立马出现问题了,
机器运行一段时间恢复位

网友A:
呵呵,茶壶里煮饺子。。。。。。

楼主:
RST_GPOutputEnable( );
完了!用了这句,程序写不进去了,有办法补救吗?

楼主:
RST_GPOutputEnable( );
完了 !现在程序写不进去了,有方法补救吗?

楼主:
很无奈啊,呵呵!芯片是不是挂了!请教了

楼主:
又能下进去了,有惊无险 呵呵

楼主:
在等待模式下:WFE_WakeUpSourceEventCmd(WFE_Source_TIM2_EV0|WFE_Source_EXTI_EV0|
                                                                                WFE_Source_TIM3_EV0|WFE_Source_EXTI_EV3, ENABLE);这样配置了唤醒等待模式的方式,没有配置优先级,(关键是还不知道怎么配置),定时器t3和计数器t2假如出现了同时去唤醒等待模式,程序时不时会出现错误?请教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刚才又把程序修改了一下,现在不让程序进入等待模式,工作半个小时了还在正常工作中!请指教

网友C:
刚才又把程序修改了一下,现在不让程序进入等待模式,工作半个小时了还在正常工作中!请指教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情况

楼主:
怎么算正常呢,运行中出现了非正常复位,
谢谢 请提供支援  呵呵

网友D:
没代码没图,别人怎么知道呢?

网友E:
就不能多写点代码,多贴些图

楼主:
Illegal opcode reset     和这个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