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 读写速度

楼主(2010-09-02):
我单位现在做一种产品 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 原来的方法是 用单片机采集数据 单片机的主频是73.5 MHZ 用pc104 读写硬盘 硬盘容量是16G  读写数据的速度大概在10的8次方B/s  现在想换成sd卡 不知sd卡的读写速度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比你的10的8次方字节每秒要快,SD卡有两种模式,SD模式和SPI模式,具体速度取决于你使用的模式和你的m单片机,和你驱动程序的质量

楼主:
请问 SD模式 和 SPI模式哪个更快些呀

网友A:
SD模式,时钟两者都可以最大25M,但是SD模式最多可以四条数据线

楼主:
哪个厂家的SD卡质量和速度比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