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PGA烧写不成功: DONE 在配置的时候变高,配置完了变低?

楼主(2010-09-02):
烧写MCS文件时,我用万用表查看done 信号:
烧写前:done =0
烧写时:done = 1(这时烧写校验都顺利)
烧写后:done =0  (几十秒后,软件等不到done变高,报错)

我把接在done上面的 led 灯换成1k 电阻,上拉done信号,还是同样的现象

但是烧写bit文件时,可以成功烧写。我用万用表查看done 信号:
烧写前:done =0
烧写时:done = 0
烧写后:done =1 (正常)

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耐心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B:
说明FPGA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在配置FLASH,另外,DONE的上拉一般是330或300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FLASH,?

platformflash?, SPI FLASH?

网友D:
能把你的报错信息帖出来,看一下么

网友E:
检查Configuration电路、板子是否有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