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声音播放变调的奇怪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9-02):
用了一个语音芯片,已经批量用。每次生产的时候,大概都有大概1%左右(有时更高)的是同样一个现象:

“在上电后播放,会有1~2s的声音变得非常古怪,基本上听不出来是啥,甚至连男声与女声都分辨不出来。后面都正常了”

说明如下:

、如果贴片后的单板有这个问题,那么该问题是必然重现的。如果没有该问题,就没有问题了

、整个板子由“音频主控IC+CODEC芯片”组成。出现该问题后,有些板子更换“音频主控IC芯片”后问题解决。但是只是部份解决。

、设备上电后,处于等待状态。按键发声音。上电后无论等待多久,只要是上电后第一次播放,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后面只要不下电,就不会出现

我们自己的简单分析:

、从上述问题来看,应该是主控音频IC的差异性引起的,可能是电路的兼容性设计不够或者是软件的兼容性有问题。

但是到这一步就无法继续了。有没有告诉帮忙分析下,下一步该如何分析、定位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CPU的什么差异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时钟?——不太像

内存?——有点可能。CPU启动之后,如果不初始化内存,是否都是0呢?因为系统启动的时候,有用到一块内存,用于存放从FLASH中读出的音频数据,然后送到CODEC上播放。在使用时该内存没有初始化(也就是没有赋值为0),就直接使用。按道理来说,也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才对。音频数据存到缓冲区里面了呀

如果是单纯的软件问题,那么不至于更换主控芯片后问题能够解决?

一个头三个大呀!!

网友A:
播放频率过文件格式不对,一般为前者。如女声变男声

楼主:
多谢hotpower。但是不是女声变成男声,都不知道变成啥了,什么声音都不清楚,象是说到一半突然哑了一样。

而且1~2之后就正常了,或者更换主控IC后也正常,应该和频率关系不大吧。

网友B:
I/O什么的注意上拉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控IC的内部都有上下拉,所以外部没有用的IO就全部悬空了。要是和这个有关,还不好验证了。悬空的脚有20多个呀。

不过我们的客户以前做个这样的测试:

由于客户买的是我们的单板,就拿我们的语音板,和另外一家的语音板,用干扰仪器产生干扰源,放在板子上1cm的地方测试

我们的语音板,没有影响。另外一家的就出现重启的现象。

这个是否可以判断IO悬空没有影响呢?

网友A:
估计是语音芯片的问题,没干扰时好吗?

网友B:
输出管脚可以悬空,输入管脚,尤其是这种CMOS集成电路的输入管脚,一定要给个确定电平,也就是画图时加根线而已,不会增加任何硬件成本的。

网友B:
接口时序也要注意,不要使用临界参数。

楼主:
IO口都设置成输出了,应该没有输入被干扰的问题。

现在就是找不到临界的时序。查找了相关的一些相关时序,好像取的都是典型值。目前唯一怀疑的是就是存储空间是否启动的时候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