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IIC接口,管脚少于8个脚的单片机

楼主(2010-09-02):
最好是只有IIC接口,电源这4个脚。甚至是电源和IIC复用都可以。总之管脚是越少越好了。当然价格要求也要便宜。
    如果没有4个脚的,最多能够接受8个脚的了。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呢?知道的朋友推荐一款呀。

楼主:
多谢hotpower。这么快回复了我2个问题。PIC的价格普遍都偏高呀,而且8个管脚的,都不好买

网友A:
自己模拟i2c,算了

网友B:
用PIC的,8个脚的,没带IIC,可以IO口模拟IIC
8个脚的估计都不会带IIC的。
PIC 8个脚的不贵不超过3元

网友C:
模拟iic不行吗?
avr有,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网友C:
多谢hotpower。这么快回复了我2个问题。PIC的价格普遍都偏高呀,而且8个管脚的,都不好买Torda 发表于 2010-9-2 17:10
没记错的话应该为三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3个哦。不过我看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2个。

楼主:
需要IIC从接口,IO口不好模拟呀。

网友D:
如果只是通讯,建议用串口或者,SPI。
如果只是存数据,建议用AT24C01等等带从i2c的专用芯片。
如果封装上只有大笑要求,0.3刀的从i2c的建议psoc1系列。0.5刀的MEGA88,更贵一点的C8051F,再贵的就不多说了。

如果上位机器的速度是你可以控制的,模拟从i2c也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E:
i2c模拟能接受么?可以的话,SONIX有一款,8条腿的,不到1块钱。

网友F:
I2C的主模式可以用IO口软件模拟,如果需要使用I2C的从模式,只能用硬件的I2C模块。PIC的8脚单片机有带有硬件I2C模块的,型号是PIC12F1822。
PIC12F/LF1822/PIC16F/LF1823 8/14-Pin Flash MCUs w/ nanoWatt XLP Technology (03/09/2010)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KB)  3.5
CPU Speed (MIPS)  8
RAM Bytes  128
Data EEPROM (bytes)  256
Digital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1-A/E/USART, 1-MSSP(SPI/I2C)
Capture/Compare/PWM Peripherals  1 ECCP
Timers  2 x 8-bit, 1 x 16-bit
ADC  4 ch, 10-bit
Comparators  1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125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  1.8 to 5.5
Pin Count  8
XLP  Yes
Cap Touch Channels  4

Features
• Enhanced Mid-range Core with 49 Instruction, 16 Stack Levels
•Flash Program Memory with self read/write capability
•Internal 32MHz oscillator
•Integrated Capacitive mTouch Sensing Module
•Data Signal Modulator Module
•MI2C, SPI, EUSART w/auto baud
•ECCP (Enhanced/Capture Compare PWM) Module
•Comparator with selectable Voltage Reference
•4 Channel 10b ADC with Voltage Reference
•25mA Source/Sink current I/O
•Two 8-bit Timers (TMR0/TMR2)
•One 16-bit Timer (TMR1)
•Extended Watchdog Timer (EWDT)
•Enhanced Power-On/Off-Reset
•Brown-Out Reset (BOR)
•In 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On Board In-Circuit Debug
•Wide Operating Voltage (1.8V – 5.5V)
•Low Power PIC12LF182x variants (1.8V – 3.6V)
•Standby Current (PIC12LF182X): 20 nA @ 1.8V, typical
•Active Current(PIC12LF1822): 50 uA/MHz @ 1.8V, typical

网友G:
1822成本不低,估计LZ不会选

网友H:
楼主是需要短小而精悍的单片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松翰的这颗用软件模拟IIC从接口么?上位机是不能控制速度的,是要一个通用的IIC接口呀。

楼主:
PIC12F1822 的价位大概是个什么水准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松翰的这颗用软件模拟IIC从接口么?上位机是不能控制速度的,是要一个通用的IIC接口呀。
引用 楼主:

是模拟的。

网友:
要用PIC,又要便宜,你就MCV08A=12F510,1块8左右,这是PIC最便宜的MCU

网友F:
楼主说了需要I2C从模式,软件模拟的不用考虑了。
12F1822的价格请参考官网上的报价,如下链接: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4
当然这里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是有较大差距的,不过你至少可以从这里得到参照,它跟哪一颗价格差不多或者比哪一颗便宜,具体的价格跟很多因素有关,打个电话跟代理商谈谈吧。

网友I:
看看HT68F30吧,有从模式的IIC接口,估计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lol
CPU特性

工作电压:
fSYS=8MHz: 2.2V~5.5V
fSYS=12MHz: 2.7V~5.5V
fSYS=20MHz: 4.5V~5.5V
VDD=5V,系统时钟为20MHz时,指令周期为0.2μs
提供暂停和唤醒功能,以降低功耗
五种振荡模式:
外部晶振 -- HXT
外部32.768kHz晶振 -- LXT
外部RC -- ERC
内部RC -- HIRC
内部32kHz RC -- LIRC
多种工作模式:正常、低速、空闲和休眠
内部集成4MHz,8MHz和12MHz振荡器,无需外接元件
所有指令都可在1或2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查表指令
63 条指令
多达12层堆栈
位操作指令
周边特性

Flash 程序存储: 1Kx14 ~ 12Kx16
RAM 数据存储: 64x8 ~ 576x8
EEPROM存储器: 32x8~256x8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多达50 个双向I/O 口
4 个软件控制 SCOM口1/2 bias LCD驱动
多个引脚与外部中断口共用
多个定时器模块用于时间测量、捕捉输入、比较匹配输出、PWM输出及单脉冲输出
串行接口模块 -- SIM,用于SPI或I2C通信
双比较器功能
双时基功能,可提供固定时间的中断信号
低电压复位功能
低电压检测功能
可选外设——UART模块,可用于全双工异步通信
多种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