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推挽电路

楼主(2010-09-02):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幅图,R2纯属多余,R3也只有前级断开时才有作用。
第二幅图,你是否要从2.5V得到200V以上输出?

楼主:
晕 只是第一幅图

楼主:
我的意思是Q2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你看看把r2去掉的结果  就明白了

网友C:
该推挽电路是加速Q3的导通与关断速度的,当PWM为高电平信号时,Q1快速导通,驱动Q3导通,当PWM信号变为低电平时,Q2快速导通,Q3栅极的结电容通过Q2快速放电,关断Q3。这样,在Q3的DS之间开启、关断的时间变短,大大降低了开关管的损耗。
正确的电路应该在PWM端串上一个限流保护电阻,以防Q2击穿时损坏PWM驱动器。同时,R2可以省去,R3必须留上。

楼主:
好的 谢谢6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