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通过ARM给STC升级,兼职也可

楼主(2010-09-02):
我们要通过ARM给STC升级,ARM运行的是linux系统。但是找不到STC的参考资料。有没有熟悉的朋友,能否帮帮忙。

    兼职也可以。如果不愿意兼职的话,做顾问也行,公司应该可以付费。由于这个功能属于附属的功能,估计费用不会太高了。

    有做过的朋友帮帮忙呀。请联系Torda@126.com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我比较喜欢PORTMON串口拦截软件。

楼主:
多谢hotpower。现在公司开发的事情太多,分不开人手来做这个辅助性的功能。所以就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了。不知道hotpower有没有兴趣搞搞?

网友B:
hotpower说的好只是理论上的好……
如果真没有资料,干这种活还是比较麻烦的。
打个比方,你监听到其中一个必要步骤是上位机发个命令1,STC应答个2,上位机再发个3完成握手,继续下一步。做好之后,换一批芯片,STC竟然应答8,你再发3总是通不过,你可能又得重新忙活一遍……如果提供了协议给你,可能就是真的简单了:握手的值是命令+应答

楼主:
唉,是呀。这个东东没有协议,总是不放心。要是漏掉几种情况,导致最后升级不成功,这个功能就白搭了。

网友B:
下位机为什么不同样用ARM呢,ARM低端的也不贵,而且,需要联网的地方,单片机那点价格往往只占系统报价极少的一部分。

楼主:
不是需要联网,是单片实现的是一个输入输出部件,所有的功能就只有按键、LCD,LCD上显示菜单等功能。所以就用了单片机。要是用ARM7加上FLASH、SDRAM,这样板子就大了,软件也复杂很多。

所以就用了单片机。

网友A:
这种isp的拦截没什么高深的。
多拦截几批自己就明白了。
我一般不搞此类逆向活动…
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把STC的ISP串口监听一下,看看。
多试试。

21IC网站有一个自己写STC ISP的。
网名以W开头,有个博客。。查FREERTOS 看,能找到吗。

网友D:
用这个拦截,完全可以分析出所有协议,一个不落.

see link below: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FAQ
How to use it?
1.Run ComTrace
2.Select serial port name(e.g. COM1)
3.Run serial port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you want to debug(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4.debug......(e.g. press any key in Windows HyperTerminal, then watch the data that is captured.)
5.Close application program(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6.Close ComTrace

Notice: You must operate by the order, only support Win2000 and WinXp(32 bit) system!

网友E(2011-04-28):
搞个逆向看看stc的编程软件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F:
好像看过,论坛里就有人自己写过STC的IS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