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容值范围

楼主(2010-09-02):
目前为止的技术,各种电容的容值范围分别是什么?也就是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大最小容值是多少?
铝电解电容,胆电容,陶瓷电容,涤纶电容,贴片电容...分类讨论~~~

网友A:
这道题需要付费回答,因为需要调研的内容太多……

网友B:
LS 说笑了。。去电子市场看看 。或者找个厂家问问   如国巨 。TDK之类的。

网友C:
完整回答这个问题确实至少需要数万字才能尽详尽细,特别是表贴的,跟封装尺寸和材料直接相关。
不考虑封装尺寸,仅就大类材料而言,陶瓷类电容0.5pf-100uF,有机薄膜介质类电容数十pf-数十uF,钽电解0.1uF-220uF(有更大的,但少见且昂贵),铝电解0.1uF-数F。

网友A:
数F的可以归入超级电容了,因为跟铝电容的工艺、用途都不一样,像楼主这样下大包围圈的提问,实在无法回答。

楼主:
铝电解,漏电较大(我的意思是还可以,半个月好的铝电解可以保持90%的电量)温度:-40~85、105容量范围0.1~100000,耐压还蛮高的最高也有几百伏
钽电容:比铝电解好很多,主要是不怕热,-40~150,但是容量不大,成本高。因为钽粉很贵啊。容量0.01~2000μF左右
陶瓷电容:其实就是瓷片电容,它温度不限(不过一般达不到的很恶劣。呵呵)容量是:0.1μF~1pF
涤纶电容统称为聚合物薄膜电容(质量好的聚合物电容:MKP、MKT)容量在22μF~1000pF左右。温度不要超过150。焊接的时间不可以太长
贴片电容,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制造方法,焊接的时间也不可以太长。温度在80以下。容量最大不会超过1μF。个别除外
还有补充:
超级电容:容量大。但是现在不支持大电流放电。不然会损坏的。点击时采用碳电极,原理像充电电池。应为碳电极的表面面积大。容量也大大约在1F~2000F。呵呵不可思议吧,但是耐压小12~36V最小的我看到的有1.2V
还有独石电容。没有温度系数。很稳定。容量想聚合物薄膜电容差不多的

这是一个网友在另外的地方的回答 大家分享一下!